电机控制器坏了

楼主(2016-09-13):
测电机,电阻不一样,三相。60欧,50欧。30欧。是否是引起电机控制器损坏的原因

网友A:
这个阻值不能说明什么!
还是仔细再确认吧!

网友B:
三相交流电机?电压怎么才80多伏?这是感应电机?怎么看着像是直流电机?扁片形状的、

网友C:
交流伺服电机!

楼主:
220交流进。一个小型变频器吧。再三相输出

网友D:
一般伺服电机三相电阻基本完全一致,你这个俺无法确认了

网友E:
进口的变频调速专用马达和马达驱动器?什么设备上使用的呢?

网友F:
三相电阻基本一致.

网友G:
交流伺服马达,控制有保护的吧,把电机拆了看看。

网友H:
电机问题也会引起控制器故障。

网友I:
这样的电机我还真没见过

网友J:
电机三相绕组电阻差别不会这么大的,可能绕组内部部分短路,引起控制器损坏

网友K:
看拼音和其他字母、并搜索,那电机的生产厂家,似乎是:湖州太平微特电机有限公司。
可查看一下交流伺服电机的资料,或针对型号130TPSM-50C的资料。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哦,特殊的电机呀。

网友L:
电机应该坏了吧!

网友M:
这个电阻不正常,控制器坏了,电机有可能坏,这里原因太复杂了

网友N:
电机应当坏了。

网友O:
伺服电机啊

网友O:
电机这样不平衡,要是还能转的话应该转的很慢吧,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I:
好的电机量了下,三相基本70欧。相差不大。

网友P:
什么品牌的电机啊?驱动做得不错啊!

网友Q:
电机阻值应该是三相相等的,这个明显的差那么多,电机有问题

网友R:
没见过这样的宝贝,我们这里没有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