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3):
ACS510 11KW 进水后炸模块、零件机主自己网购。纯工钱400值吗?感觉技术越来越不值钱了...

网友A:
修好什么都不用保修,其实也做得,如果你自己买模块,那个方险也是很大的。

网友B:
整流炸了

网友C:
不值 非常的不值 有这样的客户就是惯的

网友D:
满打满算可能电费都不够。

网友E:
你这是在丢自己的饭碗

网友F:
不知道这方面工价

网友G:
哈哈  我 二手的国产变频器  好的 也就卖这个价

网友F:
自己感觉合适就行

网友H:
510炸模块一般cpu也会击穿,成本很大的

网友I:
进水后损坏,故障可能会比较大;零件的采购,是楼主指导的吧。

网友J:
我这有台变频器就是在接线处有短路的痕迹,打开看没有元器件爆的地方就是没有显示,我应该查哪里

网友K:
回复 网友J:
主要看电源整流器,启动电阻,开关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