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

楼主(2016-09-14):
哪位大神给我一套三菱PLC编程软件,顺便教教我安装方法

网友A:
百度能找到很多,版本高低而已。先安装环境。

网友B:
直接“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下载即可,官网

网友C:
三菱官网下载,打开文件夹点击安装按提示就可以了

网友D:
按照提示,一路确定就行了
注意先安装环境,再注意不要点击“监控模式”,否则就不能编程了,只能监控
可以在网上下载GX Developer和GX Works 2,注册码网上也有

网友E:
三菱官网下载GX Works 2,这个解压缩后直接点击SETUP安装,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F:
三菱官网下载GX Works 2   这个比较全面

网友G:
安装三菱的一般都 是一次成功的。

网友H:
这么大体积的估计没人会传
建议上官网下载
自己需要哪个版本就下载那个版本
三菱的安装方法都很简单

网友I:
这两个常用。

网友J:
顺便给你把线都接好!

网友K:
安装时最好把杀毒软件关闭。

网友L:
三菱PLC编程软件安装比较容易,按以上给出的方法安装即可。

网友M:
在百度上搜一下特百度,可以搜到百度网盘的软件,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