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三菱伺服电机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2016-09-14):
之前用的时候是前辈设置好的程序,现在需要自己新建一个程序了。
伺服放大器的型号是MR-J4-A,里面的参数哪些是需要手动设置,哪些是自动设置,哪些又是默认值呢。
我自己改了一个也可以跑,但是不确定是否考虑全面了,请大家一起讨论下怎样区分参数的设置。

网友A:
如果是最简单的位置控制模式,基本上该下PA06/PA07电子齿轮比,PA13脉冲形式就可以了,其它的可以用默认的。

网友B:
你应该问你想要的控制模式需调哪 些参数

网友C:
把之前的参数读出来可以参考;

网友D:
伺服驱动器的系统设置参数很多,几十个,厂家的本意是并非让你全部去设置一遍并牢记。
就像变频器的使用一样,常用的参数就哪几个:频率源,面板还是端子的控制模式,加速和减速时间等等。其余参数可以一概不管。

网友E:
先看看你要什么要求

网友F:
主要是你想要的控制模式要什么要求?再看需调哪些参数.

楼主:
我选的位置模式,刚刚跑了一下测试,点动模式没问题。
测试运行开始进行一键式调整的时候前几十圈也很正常,到后面突然速度变化,然后竟然跑出来了。。。
幸好有限位,要不然整个机头都得飞。

网友G:
能用就行,我一般也设二三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就是用的最简单的位置控制模式。。。只是想跑出来惯量比啥的。
请问什么一键式调整的时候什么情况会导致电机跑的速度和距离不正常改变。
我本身没有改,但是不知道为啥自己突然变化了,跑出了限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位置控制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还得再看下。。。自己设的参数不知道为啥导致电机误动作,差点冲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要求不高。。只要位置控制模式下能够平稳的运行,无噪音,减速迅速平稳就可以。

网友H:
大部分参数默认

网友I:
看你需要什么功能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要求不高。。只要位置控制模式下能够平稳的运行,无噪音,减速迅速平稳就可以。

这点要求不如变频加电机呢,比较经济

网友A:
如果设置简单参数,伺服能正常运行,那就不需要一键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跑,但是不是得调整下一键调整下增益,跳过共振点啥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J:
定位的位置点比较多,有十个位置需要精确的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