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G原点搜索指令

楼主(2016-09-14):
前段时间做的一批机器,用ORG指令做原点搜索,每个加工周期都寻找一次原点。
经常做几个小时就会找不到原点了。脉冲输出中标志一直被占用,回原点完成标志也是未定义,
就这样卡那里。监视内存,脉冲停止故障代码也没有。
想知道ORG原点搜索指令除了找到原点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停止或者中断它吗?

网友A:
为什么要没次加工都要回远点,回原点正常是开机会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10秒一个节拍,24小时工作,位置容易跑掉。这个是旋转轴,工作范围只有9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秒一个节拍,24小时工作,位置容易跑掉。这个是旋转轴,工作范围只有90度。

网友B:
机械问题,我写的欧姆龙程序可以断电保存当前位置。
不存在每次都要回原点。
楼主需要了解的话继续跟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断电保存没有用,这个旋转轴是个摆臂机构,会下落的。坐标值当然可以记住,但是不是实际的机械位置。况且机械上有各种误差,长时间使用,误差不知道要跑多少。

网友C:
这个不需要每次都回原点,只要50或者100个工作循环回一次就行了!
指令超期没有完成可以强制将信号置位或者复位处理在执行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