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家

楼主(2016-09-14):
我为我家设计的太阳能串联空气能恒压供水系统

网友A:
不错,空气能应该是个气压罐吧。

网友B:
plc触摸屏控制的

网友C:
虽然不懂,但是看起来好腻害的

网友D:
楼主的图画的真好

网友E:
没看见止回阀!

网友F:
学以致用啊。

网友G:
很不错,楼主能解释一下原理吗

网友H:
空气能热水器,原理和空调器是一样的,依靠压缩机制热进行加热入水的冷水,效率极高。
点评:
系统太复杂了,投资费用太高了。蓄水箱完全可以集成一个大容量的,两个串联意义何在?还有太阳能热水器和蓄水箱一般都是同时放置在楼顶,蓄水箱只要适当增高,略高于太阳能热水器,或者直接将蓄水箱放置在楼顶楼梯出口的半层之上,完全可以不用加装冷水增压泵。

网友H:
空气能热水器一般都是:室外机和室内机安装在阳台的,然后牵引管道进入卫生间,所以,在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的水压压力也是足够的,不需冷水泵增压。

网友I:
空气能太贵太贵,足够用20年电费了(我准备购买的看一下价格居然要14000,实在太贵)

网友H:
能同时安装大容量的蓄水箱和大尺寸的太阳能热水器,应该是私有的整栋住宅楼对吧,一般都是3~5层高的楼房。一般来说,自来水公司的水压可能不够压到顶层的蓄水箱,需要自来水的入户水口处加装大功率的管道增压泵。

网友J:
单向止回阀干嘛不要,就为了省钱么

网友K:
光太阳能不够用吗?

网友L:
回复 网友K:
太阳能阴雨天冬季不行

网友M:
本来工厂宿舍也是装太阳能的。不是太实用。

网友N:
高科技呢!

网友O:
感觉图上那么多符号就不错;自己设计的,应当比较实用。

网友P:
1.储水箱建议分一个给热水。
2.空气源的控制建议尽量选择气温高的时候运行,晚上就不要开机了。
3.综上,太阳能和空气源可能还是并联的好。
4.估计楼主家地方大,净水器的废水应该可以利用的。
5.太阳能的进、出水好像是一根管子,如果是这样,可能要小修改。

这样的布置我也谋划过多次,因为我住楼顶,正好有空间。楼主如果成功了记得通报一声。
如果是大家庭,热水用量大估计效果会很好,三口之家可能得看长期效益了。
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将室内的热量也用来加热热水是不是更好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E:
没看见止回阀!

自来水与储水箱不是直通,不必安装止回阀了吧。

网友R:
没有看懂两个储水箱的作用

网友H:
其实,如果冷水输入端已经存在有增压泵进行维持输入压力的时候,热水出水端口再增加安装增压泵简直就是画蛇添足。

冷水泵的压力完全可以施加给太阳能热水器和空气能热水器,中间只有热交换器的毛细管道稍微损失一点压力而已,冷水泵施加的压力,传导到热水出水端口的时候,至少还能够保持70%~80%的压力,足够沐浴使用。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没这么贵吧,6000都有很多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没这么贵吧,6000都有很多啊
这个的确是这么多价格!
我的要求是家庭用热水全部由空气能提供,如果地暖也是空气能的话,价格接近30K

网友S:
这套设备要不少银子。

网友T:
希望快快见到成品

网友U:
楼主家小别墅吧,好厉害

网友V:
楼主的住宅不光是一层吧,小高层吗?哇,羡慕!

网友W:
回复 网友Q:
价钱方面有点贵。空气能自已动作做,就能省一笔钱。

网友X:
在北方肯定不行,水都要冻。

网友Q:
引用 网友W:
价钱方面有点贵。空气能自已动作做,就能省一笔钱。

搞错了吧,你说的内容与以下内容对不上呀。
引用 网友E:
没看见止回阀!

自来水与储水箱不是直通,不必安装止回阀了吧。

网友Y:
想法不错,我也曾想过用空气能,但投资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