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通用吗

楼主(2016-09-14):
以前用的FX2N-4AD-TC配3U的PLC,现在换成ADP的这种,请问下程序通用吗,比如我以前FROM KO,是0#模块,现在挂左边还是0#吗,求指点

网友A:
不通用,在PLC右边的是特殊模块,用FROM/TO指令编写程序,在PLC左边的是设配器,不用指令编程,有对应特殊的寄存器。

网友B:
ADP的就像以前FX1N上用的BD板一样,不需要FROM/TO指令,直接读写对应的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样似乎比FX2N-4AD使用要简单了

网友B:
使用方法上ADP的肯定是要简单些;

网友D:
按说明书写程式就行了。

网友E:
该模块自带编程说明书,直接对本宣科即可

网友F:
挂左边的基本上都是直接写特殊寄存器;右边用FROM/TO指令读写缓冲FX3以上可用MOV U/G指令读写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