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4):
变频器到电机的线,最长是多少?就是图中圈的线

网友A:
以前单位一个工程变频器到电机线超过50米。

网友B:
这个有损耗吧,太长也不好

网友C:
电机线长了需要增大电缆的尺寸,我这里有张图可以参考下。

网友D:
根据变频器型号不同距离不一样,应该不超过100米

网友E:
说明书是50米上限,但我们实际使用最长超过这个值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是使用比较简单的

网友F:
这个说明书上都会有相关说明!

网友G:
可以很长的。

网友H:
我做过50米的.

网友I: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电缆线尽可能不要超过20m,如果有条件,把变频器放在与电机最近的距离,让供电电源电缆长倒是无所谓,除非是安装条件不允许。那就要加输出电抗器,否则会产生很多额外的问题。

网友J:
我给人家深井泵做的接近300米(井深275米),只是在变频器出现加装出线电抗器,变频器功率245KW,电机155KW

网友K:
长了肯定有损耗,变频器大一个等级或加电抗器

网友L:
50米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M:
自己用100米没问题

网友N:
变频说明上面有写。

网友J:
我做的那个深井泵属于没有办法的事情:当时客户要求西门子,结果西门子变频器送过来无法达到要求,公司把那个变频器扔到仓库坐牢了!后来那个是三菱变频器,自带直流电抗器,但是考虑线路距离特远我定做一台电抗器20mH,现在已经运行8年一直正常,倒是西门子变频器在那个公司坏了几十台.......

网友O:
线的配置和长度也有关系

网友P:
不同变频器应该有区别的呢!

网友Q:
我做的传动100米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R:
好像不超过50米,再远只有电抗器了

网友S:
我都是2米左右,都是安装在设备上,长距离还真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