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4):
我是刚学欧姆龙的,然后现在编一个交通灯的,怎么都实现不了循坏,那个定时器复位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我想请教一下。刚开始玩论坛,不知道积分怎么获取,所以这个问题悬赏的话为0哦

网友A:
你不能分开写吗,看着比较乱

网友B:
给起始加个启动条件,结束时开始这个启动条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定时器复位不了,然后返回去还是循环不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其实你第一次循环和复位应亮黄灯并闪动。

网友D:
这个利用开机脉冲或者开机ON继电器延时做启动信号,最后结尾信号启动初始信号即可循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按照你写的程序,原样的输入到CX_P里面,在线模拟时,强制I 0.00处于ON的状态,结果是红黄绿三盏灯一直亮着,我搞不清楚你写的是上面原理,有些指令我没熟悉它的用法,我是最最新手的。
   我原先在前面增加多了一个内部辅助继电器的一个点和一个定时器,后面它能实现循环了,然而我的问题又来了,红灯和黄灯一起灭的同时,循环回去到绿灯,它停顿了一点点时间,我怎么才能让它没有停顿时间直接循环呢,你写的程序好复杂,我还不怎么明白,上面是我改过的程序。我编的任务要求是:单向绿黄红交通信号灯,即启动后,绿灯亮20S,闪烁三次(亮0.5S,灭0.5S)后熄灭,同时黄灯亮2秒灭,随即红灯亮,当红灯亮23S后,黄灯再亮,再过2S后黄灯和红灯同时熄灭,绿灯又亮,重复前述动作。

网友B:
回复 楼主:

网友E:
难道欧姆龙允许这样的流向?编译能通过吗?

楼主:
嘿嘿,初次尝试,欧姆龙那里可以通过,你用CX_P的时候,定时器位置放置不一样,后面输出也会有变化,我也不懂触点怎么摆放才好。

网友F:
还是先好好看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G:
用SFC写就好理解。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里给你一个样例,用一个定时器做3个灯的循环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真的可以这样子用,循环上去看起来很方便,今天又弄懂了大于小于号的问题。你们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