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6-09-14):
TIM指令,100ms时基BCD格式,通过触摸屏给设定值,当设定值在0~9时工作正常,当大于等于10时就不动作了。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教熟悉的朋友,谢谢。

网友A:
触摸屏是bcd格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用的二进制。

网友B:
触摸屏也改成BCD格式的试试,我之前也是格式不对定时器会报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触摸屏用的二进制。

那就问题来了。

例如,触摸屏输入的是10,那么转换为16进制就是A,对于BCD定时器来说,设定值A就是非法数据。

如果你设定数据是16,那么BCD定时器肯定作为10S来执行的,你不执行的原因是产生了非BCD数据,A~F是非法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触摸屏用的二进制。
问题就在这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非常感谢,有空试试。

网友E:
欧姆龙的时间继电器有BCD格式,也有BIN格式

网友F(2016-11-03):
触摸屏用的二进制,当然不行,主要是对设备性能不清楚,手册多看下

网友G:
cpu什么型号的

网友G:
前面是不是要加个# 比如说  tim 0000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