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4):
温控仪、热电偶,接触器。怎么接线

网友A:
根据控制加热器的功率选一接触器,用温控器控制接触器

网友B:
1、温控仪与热电偶连接,检查温控仪显示是否正常。
2、设定温控仪的温度上下限报警值,与报警输出端子相对应。
3、报警输出端子连接中间继电器或接触器控制加热装置的运行与停止。

网友C:
热电偶检测现场实际温度
反馈进温控仪
温控仪输出控制接触器

网友D:
温控器里有接线示例。

网友E:
一般温控上有接线图。还有说明书。

网友F:
大师:估计你不是电气从业人员对吗

网友G:
说明书上应该有参考哦

网友H:
把实物拍上来,直接给你画实物连线图

网友I:
一般温控器有接线图,不知道你看了会不会接!

网友J:
这怎么回

网友K:
楼主这个要求一般温控仪说明书上就有示例!

网友L:
温控仪说明书有接线方式啊。

网友M:
Pid控制可以实际正负1度以内了。

网友N:
仅供参考 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O:
说明书上会有参考接线图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说明书上会有参考接线图
这个是最好的还有实物接线图

网友Q:
相当的简单!

网友R:
看看这个是你要的吗?

网友S:
接线确实没难度,主要是参数设置,其实也没难度,看看说明书就会了

网友T:
不然。上面已经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U:
楼主非专业的,请专业的看一下,实际教一下,这样安全哦,。况且加热管电压不一样,接线不一样,温控表和热电偶不一样,接线也不一样,热电阻和热电阻也有区别哦/门道多着了,别想的简单了

网友V:
利用温控仪的控制点控制接触器

网友W:
 找一个专业的电工给你看一看最好了。这样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