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4):
昆仑通态的HMI屏,想制作一个炉子可以喷出大小火焰,但是火焰需要是动态的? 求前辈详细指教下!

网友A:
找几个大火焰图、中火焰图、小火焰图交替显示即可

网友B:
昆仑不支持gif动画,这样做起来就不容易。在一个标志下,比如小火焰为真,然后就是几个图片的循环显示,定时半秒这样吧,半秒切换一个图片。

网友C:
楼上说的好.

网友D:
一楼的做法,赞同
循环显示为好

网友E:
闪烁也行呀

网友F:
2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G:
这么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