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4):
松下FP-X C60T的PLC用CH0通道做回原点运行时,只能用X4作为原点位置信号吗?能否改为其他点?

网友A:
松下PLC做定位控制,原点、极限开关等均有专用信号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我松下PLC C60T,做回原时,想用Z相脉冲来做,高速计数,然后中断时,怎么去中断回原这个动作,大侠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