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4):
请问这个上位机连接1200的时候,上位机的采集频率设置为多少合适,要考虑PLC的扫描时间或者循环OB时间吗?还有就是组态王的变量为什么删不掉啊?(先是关联了,后面撤销关联,仍然删不掉)求解释!

网友A:
默认的还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的还不行吗
组态王上默认的扫描是1000ms,1200上默认150ms的循环周期监视时间,1msOB块最小循环时间。因为我在用1200控制步进(用里面的工艺-轴),当我用到MC_Movevelocity指令时,前面的按钮有时候怎么按都不响应,有时候又响应,电机也转。不知道为何

网友B:
以太网是最好的选择,速度快,干扰小

楼主:
现在我用组态王连接PLC,出现如下问题了:
自己在监视PLC程序时电机可以动,说明程序没问题,然后单纯的在组态王上面调试按钮,也是没问题,那就是通信的问题,可是截图显示没问题啊。困住了,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OPC Server好了,官方认证了的,速度快,操作简单:
这是一种通讯协议吗?

楼主:
有人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吗?项目在催啊。。。

网友D:
串口的话,组态王采集频率不可能无限的小,好像低于55ms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的话,组态王采集频率不可能无限的小,好像低于55ms就没有意义了!
这个55ms时间的话,是软件已经限制了,同理,没有限制的话,采集频率可以改的很小,说明软件自身来说可以改;组态王上添加的是COM,但是我是用组态王关联PLC变量,以太网直接将电脑和PLC连接起来,所以有点不太理解这个所谓的串口指的是上位机与我电脑里面的在线程序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OPC Server 是一个通讯服务软件,由安装在同一台电脑上的OPC软件负责与PLC通讯,这样组态软件就只需要和该服务进行软件之间的通讯了。
谢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