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4):
(无正文)

网友A:
实数不能是VB,只能是VD双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数不能是VB,只能是VD双字。
试出来了,貌似这个指令只能四舍五入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不能移动小数点,如45.678不能转换成4.5678

网友B:
应该FMT:16#63。你输入的实数45.678算小数点应该是6位的,所以输出字符串应该定义6个字节,小数点后3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FMT:16#63。你输入的实数45.678算小数点应该是6位的,所以输出字符串应该定义6个字节,小数点后3位。
我本来是想输出字符串4.567的,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