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4):
有什么可靠快速解决方法

网友A:
一般是USB线长了或者质量不好
或者字体文件问题

网友B:
随便编个其它程序下载一下试试看;

网友C:
我现在遇到这个家伙报警不正常,但是在其余型号均正常

网友D:
下载失败有什么提示 支不支持U盘下载 支持可以试试这个

楼主:
说要韧体。

网友E:
下载一个空程序试试。。。如果没问题就再写一遍

网友F:
文件另存为,然后再编译,再下载

网友G:
有些时候提示下载字体失败。原因是USB供电不足,一般就是USB线太长或者质量差。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说要韧体。
新屏第一次下载好像要在EB8000下载时点选“韧体”这个选项
我刚用的一个TK6100I,见到过这个选项,在软件里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