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4):
大家有用过基恩士的VT3触摸屏吗,把设置的屏的软件传输到屏上需要用专门的数据传输线吗,我用的是打印机通用的USB线,传输完成后发现我设计的界面上的有的按钮屏上没有,是不是有一部分数据没有传输过去,该怎么解决呢,求助啊,有精通这方面的请给予帮助,急!

网友A:
呵呵;你连上PLC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的程序也装进去了,可是感觉触摸屏和PLC没有通讯上,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呵呵;PLC没通讯上对应的按钮没显示是正常的;
检查PLC连接线及对应的通讯设置;

楼主:
如图,在VT软件中预览模式时是这个样子的,可是传输到VT3屏上后绿色的按钮和1234.5等等这些数字都不显示,是什么原因啊,和PLC有关系吗

楼主:
是在这里设置相关参数吗

楼主:
232的通讯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连线 通讯参数对不对,自己确定好。

网友C:
检查数据线~曾经遇到的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数据线没有问题,我换了一根别的好的数据线,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据线没有问题,我换了一根别的好的数据线,试过了还是不行
你用的数据线是这plc专用的吗?以前通过吗?
谁家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基恩士的PLC,数据线不是PLC专用的,是打印机用的USB线

楼主:
用打印机通用的数据线传输过程会有部分数据不能传输过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基恩士的PLC,数据线不是PLC专用的,是打印机用的USB线
搞什么鬼呀
基恩士PLC有可以USB通讯的机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