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4):
假设现在有一个容器罐装的是硫酸,有十米高。现在用一个硫酸泵从罐的底部抽硫酸到地平面下的一个池子里。我想问的问题是:当泵电机的频率一定时,在罐的高位和低位时它们输出的流量是否是一样的?
我的观点是当泵电机频率是一定的,它的流量应该没太大变化。因为管道中的流量是与泵的转速成正比的。当然了硫酸在高位时由于硫酸的压力很大泵的转速可能大于电机的同步转速,电机处于再生发电状态产生制动力矩。所以泵的转速变化不会太大,当然泵的流量也应该变化不大!
 不知道我的观点对不对,希望大家发表自己的观点,深入探讨!

网友A:
在出口高度一定的状况下应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出口高度一定的状况下应该一样
 出口高度是一定的,但是如果液位不是10米而是更高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B:
这个属于工艺的问题,不属于控制问题,应该去海川论坛的动设备版块
不过,经验可以告诉你,液位不一样,转速即使不变,流量也不相同,不过差异不会太大

网友C:
供液管道的压力,会直接影响出口的流量的,除非你使用的是高精度流量控制的比例阀门驱动系统。

网友D:
这个除非你是柱塞泵,否则流量差异较大

网友E:
流量不是绝对的与频率。因为做控制时也经常遇到流 量控制 发现设定个流量目标 频率还是会有所波动随流量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A:
回复 楼主:
强酸泵基本是使用隔膜泵的状况多,在泵的正常工况下流量基本和泵的动作频率有关

网友F:
水泵的两个主要参数是——吸程与扬程,如果吸程与扬程(高度)不变,水泵的频率一定时,应该水泵的流量也是不变的,只要有一个参数改变,流量是要跟着变化的,致于变化的大小就决定于吸程及扬程的变量了

网友G:
肯定不一样,泵后压力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