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水泵 哪里有卖

楼主(2016-09-14):
(无正文)

网友A:
没见过这种

网友B:
从来没见过这种电机!

网友C:
你说出来用途即可,为何纠结原型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柯达彩印机冷凝水水泵功率不大 交流24V的换国产的只有直流24V的 要加一套电压转换 怕麻烦 用户也要求尽量要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柯达彩印机冷凝水水泵功率不大 交流24V的换国产的只有直流24V的 要加一套电压转换 怕麻烦 用户也要求尽量要一样的
直接给直流水泵加一个硅桥整流就行了,保证性能跟原交流一致

网友D:
那就把水泵拆了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这么简单 直流都是有刷电机 不考虑火花干扰吗 还有电源不是继电器控制的 不知道加个硅桥对原电路有什么影响

楼主:
控制部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这么简单 直流都是有刷电机 不考虑火花干扰吗 还有电源不是继电器控制的 不知道加个硅桥对原电路有什么影响
没事的,因为硅桥会隔离干扰信号,你要实在怕干扰的话在硅桥输出端反向加一个二极管抑制干扰即可

网友E:
蠕动泵吧,按电源要求去某宝查查看。

楼主:
高手谢谢 正是这种泵 以前从没见过

网友F:
你们也勇keb变频器,进口货,按照名牌上的商家去查

网友C:
科比(KEB)变频器质量不是很好,我们在客户同样工作环境,东莞公司用的科比我们用的安川,3年下来结果科比的坏了好几台而安川无一坏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