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5):
大型制冷机压缩机为什么双线圈,主接触器与次接触器吸合间隔0.5秒左右,是否时间太短?

网友A:
大型制冷压缩机?供电电源是什么类型?三相380V?单相220V?
一般三相380V驱动的压缩机马达,只有三个绕组线圈,分别对应电源输入的R、S、T接线端口。

楼主:
是380V,双分线圈,我公司正在调试此类大型制冷机组,专用冷库用的。而不是一般家用空调机组用压缩机

网友B:
10几KW的都是这样的
谈不上大型

网友C:
应该是属于双Y电机,至于为什么主、辅启动间隔只有0.5秒,我想应该是重载启动,仅仅单凭一组线圈通电,电机可能根本无法启动,也就是说无论启动时间有多长,当只有一组线圈工作时,电机根本不会动。

网友D:
在调试设备,应当能够看到电机的型号、功率;可了解主接触器与次接触器的作用,或吸合间隔有无规定值。

楼主:
双三角型

楼主:
一组线圈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