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6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6-09-15):
现维修一块226电源板,更换top247fn后电源得救了,但插针上两路24v,一路应该是给cpu供电的吧25.95v,另一路给L+的是22.9v,这样的电压可以了吗?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A:
再查看一下取样电路部分,似乎电压稍有不对

网友B:
2路电压应当基本一致的;
一路是给PLC工作使用,一路是外供的,也就是PLC的L+ M端子输出的;

网友C:
带负载了》?

网友D:
两路是有偏差,正常。

网友E:
带上负载看看

网友F:
检查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G:
差太远了

网友H:
是不是测量有误  24v其实就是一路出来 然后分两路的 只是外供的多了一个限流

网友I:
电压好像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