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5):
各位大神,三相220V输出的台达VFD-L系列的变频器可以控制单相220V的电机吗?谢谢

网友A:
不可以,变频器会报警马达缺相的。

楼主:
以前没试过,都是接的三相220V电机,现在比较担心,哪位大神以前用过这样的接法吗?谢谢!

楼主:
我的功率不是很大啊,才200W的电机,变频器是400W的

楼主:
如果我把缺相功能屏蔽呢,是不是可以正常运行呢?

网友B:
单相电机一般带有电容,搞不好就是变频器电机两败俱伤

网友C:
可以把启动电容那两根线拆掉,有一根和另外两个中的一个相通的,再另外一根即可接变频器,这样就是三相了

参考一下这个
http://m.gkong.com/bbs/422068.ashx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看

网友E:
使用电容就是为了移相,屏蔽缺相取掉电容接变频器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F:
如果你的电机两个绕组的电阻一样可以试试

网友G:
论坛中有人改可以正常使用的,印象中是要去掉电容。

网友H:
还真没见过,应该不能把

网友I:
这个不可以

网友J:
电容去掉,接上去就行了。

网友K:
楼主可以参照15楼的接线。

楼主:
看来,不可以还是占多数啊,那就只能买个单相输出的变频器了,
最近也查询了下,单相输出的变频器好像比较少啊,大多都是国产杂牌有,好点的品牌不知道有米有?

网友L:
还是不要这要用、要不电机坏掉要不变频器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