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5):
单位的一台压滤机用的台达触摸屏,反应没无法操作,到现场检查有电压24v正常,就是没有显示,屏也有亮就是无数据,更换备用的正常

楼主:
这是换好了的,故障的屏就是有显示,到没有任何界面

网友A:
这个没有数据是不是要看看看和PLC的通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数据是不是要看看看和PLC的通讯线?
开机连启动界面都没有,上图中的右面就是通讯线,换了备用设备上的就没事,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B:
感觉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C:
台达的触摸屏个人感觉质量一向不咋滴

网友D:
程序没有了吧

网友E:
液晶或者主板有问题了

网友F:
屏幕有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G:
自己拆开看看。

网友H:
白屏意思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白屏意思是?
就是没有显示,但电源灯正常

网友I:
换一个吧,从新写程序

网友J:
可以修,不用换

网友K:
这个没连上吧

网友H:
回复 楼主:
就是黑屏了。背景灯没有了

网友L:
反正有备用的,随便拆,多锻炼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反正有备用的,随便拆,多锻炼自己!
备用的是从没用的设备上拆的,以后还得恢复呢

网友M:
可以修,不过这款维修的意义不大;

楼主:
如果造备件的话,估计该没有了

楼主:
这个是台达的A系列的触摸屏,软件都不好找,更不要说硬件了,现在都是B系列的

网友N:
你可以研究研究,实在不好弄就买个新的。

网友O:
自己拆开看一下,万一修好了呢!

网友P:
没有修复的价值了

网友Q:
这糟糕的环境,估计是主板坏掉了。

网友R:
修好了没有?修好了分享下技术。

网友S:
可以修.价值不大.

网友T:
查下排线吧,看看吧,重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