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6):
如图,这种脉冲式原理的流量计,能计量流体的体积吗?
比如我要200L水,预先计算出脉冲量,然后用plc计量,到了就关阀门,是否可行?

https://h5.m.taobao.com/awp/core/detail.htm?id=16159624852&spm=0.0.0.0.jRFBqP&sid=51044f86d66d62c4e7140997e9cc91e9&rn=b5d1b855c42bf0813bba62741ecdcb6b&abtest=24#fulldesc

网友A:
理论可以,至少我做过很多项目都是如此,不过最好做一个修正

网友B:
精度不高的工艺设备上可以使用,如果是精度要求极高的,不能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不高的工艺设备上可以使用,如果是精度要求极高的,不能采用。
我发这个只是抛砖引玉,工业上用这么便宜的是不可靠的
但有没有比较可靠的工业流量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不高的工艺设备上可以使用,如果是精度要求极高的,不能采用。
我发这个只是抛砖引玉,工业上用这么便宜的是不可靠的
但有没有比较可靠的工业流量计?
大把品牌可供选用:欧姆龙、基恩士、图尔克等等。

网友C:
不知道你要精度多少的,误差2  3克的很多的

网友D:
这种流量计可以实现你的需求,只要把水的密度和管径已知,计算流量爱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主要是想做原料自动计量,精细化工的料比较多(液体),投料时用流量计来计量

网友E:
要求精度不高可以

网友F:
精度和流体的粘度,浓度都有关系,误差能否达到你的要求就难说

网友G:
不可靠.跟压力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