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6):
禾川触摸屏上电就一直显示开机画面,进不去系统,这是怎么回事啊,求高手帮忙解答下

网友A:
触板都拆了?

楼主:
拆了,开始以为触板问题,更换了还是不行

楼主:
一直停在这个画面,按触板也没反应

网友B:
这个屏能更新系统或者固件吗,估计是引导进入用户程序的部分不好使了。

楼主:
不知道,打客服电话没人接,应该是放假了,系统和固件需要怎么更新?

网友C:
主板有问题了吧

网友D:
下周一,联系官方售后送修,甭管是否还在质量保证期之内,反正你已经擅自拆卸了,免费的保修已经没有了,付费维修吧。

网友A:
电脑联机看还能不能联上;

网友E:
坏了。换个新的。

网友F:
楼主怎么想到拆触摸屏?
这个问题不应该和触摸屏有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买了这个屏的数据线,还没到呢,到了试试,我用威纶的数据线连不上,我看接口都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知怎么回事,就是找原因,刚开始以为触控板不行

网友G:
这个还是找生产厂家吧。

网友H:
没搞清楚之前.不要乱拆.

网友I:
这下整大了,触摸屏都带程序画面的,你现在必须要找设备生产厂家购买了,价格一般都比较天价。要是在保修期内你不拆屏还可以保修

网友J:
回复 楼主:
触摸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