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6):
之前遇到过此问题,多半是驱动问题,模块不良问题,或者是霍尔电流传感器出了问题,更换后OK,此次遇到一台变频器却是主板问题,更换了一块主板后三相输出电流平稳,电机从低频到50HZ不再抖动,请问下各位朋友,主板出现此问题是电流检测电路的故障还是CPU本身的故障呢?望指教

网友A:
CPU板引起的,可以复制程序片子的程序,或回复出厂值试一下。

网友B:
CPU能够运行基本程序没问题,多数还是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