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横河plc编程电缆

楼主(2016-09-16):
哪里能买到横河plc的编程电缆啊!插头也行,淘宝一根电缆要黄黑黑大洋,略贵啊!!想自制又没有插头!

网友A:
这个买一个这种插头,可以自制的!

网友B:
好像是硬盘的什么插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里能买到呢?

楼主:
这个是什么插头?

网友C:
专用的通讯电缆插头,不好寻找。
还是想想其他方法吧,比如要求公司使用公款进行购买,理由就是维护设备必须的装备。

网友D:
弱弱问一句:为什么成品电缆说有芯片,自己做的不需要芯片也可以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弱弱问一句:为什么成品电缆说有芯片,自己做的不需要芯片也可以的吗
如果是USB端口的通讯数据线,必须要存在芯片进行端口数据转换。如果是9针串行通讯端口的数据线,可以不使用芯片处理数据传输。
两者的区别在于,计算机的通讯端口的数据传输方式是不一样的,USB端口需要进行数据转换(驱动程序转换),而9针串口则不需要。

网友E:
呵呵;这款的编程电缆就是价格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