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6):
刚刚处理完的故障,同一个接触器吸合后电机有时正传,有时反转。这样的故障没见过,也没听过。
这是一条自动线上的一部分,三个电机都是这样,把我都整迷糊了。最后测了下接触器上方,缺一相!

网友A:
不烧电机,那真是万幸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小,看不出来缺相,电机外壳温度正常,不烫手

网友B:
小电机负载轻缺相能够转动时,可能会方向不定,应当与当时受力情况有关系。

网友C:
综合保护器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小电机负载轻缺相能够转动时,可能会方向不定,应当与当时受力情况有关系。

类似的事以前听说过,还真长见识 。

网友E:
我们这波峰焊上面有一台小离心风机,当时就是缺向了,启动后反向转。
刚开始发现反转,不抽风,然后就更换相序,但是还是不行。最后查出来是缺向了,热保护坏了。
反转的原因是上面还有个排废风机,抽风带动了小离心风机反转,相当于给了个启动力矩,然后通电就一直反转了。
缺向后,你给一个正向的力矩他也可以正常的正转。

网友F:
初速度趋向哪个方向,就往哪个方向转。或者用外力先给一个力,就向着外力方向转。

网友G:
时间长了会烧电机的。

网友H:
这种问题听说过
但是没有实际遇到过!

网友I:
小电机阻抗比较大,缺相时间短没事

网友J:
三相电机缺相,等于单相电机没有启动绕组,只会产生脉动磁场,哪个方向阻力小就选那个方向转。

或者受到哪个方向的助力就往那个方向转。

网友K:
缺相电机的运行声音就异常了

楼主:
电机声音没有感到异常,现场观察到反转一下,马上正传

网友L:
如果缺相,轻载或空载时,三相异步电动机通电后的转向与受力的方向有关;重载时转不动。

网友M:
缺相还会转吗?

楼主:
回复 网友M:
轻载可以转

网友N:
这还怪了,一会反一会正。

网友O:
缺相一般是不能启动的,但是在外力的作用下可以启动,但是与给的力的方向有关

网友F:
三相电机缺相,如果是空载,就是等于一个单相电机没有启动绕组。所以没必要纠结他往那边转,你想往那边转,提前给一个外力,让他有自由滑行转动,然后给电,他就往那个方向转了。前提条件,电机是空载或轻载,带载以后就没戏了。外部加一个启动电容,转起来以后再把它脱开。啊,真麻烦了。

楼主: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故障现像,在现场一点头绪也没有,怎么都想不通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故障。最终故障解决了,传上来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P:
不会吧,还有这种情况

楼主:
这种故障我是没见过,没听过,刚开始根本想不到会是电源部分故障

网友Q:
感谢分享,涨姿势了e

网友R:
有点类似单相电机电容坏了哈,那边给点力就往哪边转

网友S:
 电机小、负载轻、缺相如果能够转动时,方向不一定会反转或正转。但是长时间会烧电机的。

网友T:
这个故障还是学习的时候遇到的,记得中级考试就是个故障,当时就是一头雾水啊,后来还是老师告诉我们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J:
三相电机缺相,等于单相电机没有启动绕组,只会产生脉动磁场,哪个方向阻力小就选那个方向转。

或者受到哪个方向的助力就往那个方向转。
就是这个原因,相当于单相电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T:
听说过类似的故障还好解决点。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故障,从原理上推,一点也没想到会是缺相

网友V:
三相电机缺相.肯定有异响.哪个方向阻力小就哪个方向转.

网友W:
检查电机运行故障的时候,用钳形表测电流,比较容易确定故障点。
10年前遇到过jo2电机在250千瓦左右,其负载是机立窑的鼓风机。缺相运行了有3,4个小时,也没烧。
现在总结出来了,缺相的电机如果在运行中如果散热良好,是不会烧毁的,只有散热不好的时候,线圈的绝缘强度被破坏了,才会烧毁。
因此监测电机的温度,也可以及时发现缺相的现象。

网友X:
引用 网友V:
三相电机缺相.肯定有异响.哪个方向阻力小就哪个方向转.
这个就是必然!缺相等于没有启动电容的单相电机,自然往阻力小方向运行

网友Y:
缺相运转看刚启动时偏转方向

网友Z:
万幸没烧电机,断路器一定要选好的,不要在这上面省钱,毕竟是保护的东西

网友AA:
方向是不确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Z:
电机外面的温度很低,一时也不会烧电机。1.5KW的小电机

网友AB:
这个负载小的情况下,正反方向都有可能,这就是经验啊

网友AC:
就是啊!你的电机没有烧掉,

楼主(2016-11-17):
这次事情过后又出现了一次,一个断路器下方的5台电机,启动运转方向不定,直接测量断路器下方电压,又是缺相

网友N:
轻载的缺相就像没有启动电容的单项电机,你往哪边拨,它往哪边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