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求助帖

楼主(2016-09-16):
小弟我用信捷PLC连接显控触摸屏,但是距离太远,232通讯距离有限,准备用485,但是485的地址不好换算,所以我用485线然后在触摸屏端用了一个“485转232”的转换器,可以连接上,但是老是造成通讯不顺畅,通讯慢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的屏是什么屏,485通讯上千米 232是15米内。

网友B:
应该用两个232转485模块,最好是买有源的那种

网友C:
485换算地址干吗?

网友D:
楼主可以考虑上个有源的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我先去买个有源的,回头将解决结果分享给大家

网友E:
对买个有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