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6):
两台组态王电脑可以同时和西门子PLC通讯吗?

网友A:
看plc具体型号,再看怎么做

网友B:
可以,西门子的PLC使用以太网通讯端口进行数据传输,两台计算机通过交换机扩展的通讯端口和PLC进行数据采集。

楼主:
二楼师傅你好,哪怎么设置呢?

楼主:
我用的是224xp.和243-1有一台信号可以采集上来,另一台信号上不来,是不是这种方法不行

网友C:
这个我看到过使用WINCC,三台电脑的WICC同时和一个315-2PN/DP通讯,使用了交换机

网友D:
方案是有的,你的配置是什么,都是什么通讯

网友E:
一个网络上要区分主从,一个主机,多个从机,可以分成两个网络,一个做主机和从机这样对接。

网友F:
用以太网通讯是可以的,利用一个路由器.
接线是两个组态王电脑和一个西门子PLC接在路由器上
组态王设置以太网TCP通讯,地址同时指向西门子PLC的IP
我用的是西门子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