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ZRN问题?

楼主(2016-09-16):
回原点指令   我先实现的是先靠近原点 在减速  减到基地速度后  以基地速度反转  离开原点瞬间停止  这个怎么做  ?

网友A:
就是这个指令就可以

网友B:
这个指令不会反转的,到爬行速度后,只能继续往一个方向转,离开DOG信号后停止
你要想反转,只能自已做程序去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我自己做一个输出点来控制方向   当在DOG点后输出........?

网友C:
你这是台达的原复指令;要实现你想要的效果确实需要自已编程序

网友D:
要自己写程序才能实现,第一步运动到原点,第二部输出反转信号,再执行ZRN指令

网友E:
这就是停在原点前面的意思了,为什么要这样停。在回原点结速后,再运行反转 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