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克驱动器

楼主(2016-09-16):
我公司一台派克COMPA X3驱动器,报警灯始终没亮,就是电机不转。先是驱动器指示器不亮,查出是缺24V供电。进一步查,是驱动器负载过重以致24V开关电源不输出;进一步查,设备上一24V指示灯接线有短路,排出故障;此时驱动器负载过重现象自消失,绿灯正常亮。一试机不转。先换电机,再换驱动器,最后换下编码器,搞定。(电机是根据编码器的转动信号输入来运行)第二天把旧的驱动器换上试机不转才知道驱动器也坏了。
   现在悬赏2000,寻找高手,如有须要,我提供炸机图片,共炸了2个件。QQ海浪20102

网友A:
根本就是驱动器短路的问题,其他的是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