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活动】挤出机的上应用

楼主(2016-09-16):
这几天有时间拍了几张图,在轮胎胎面挤出机上的应用,一共六各站,运用CC-Link节约配线成本,调试,维修十分方便,先上设备图
各站内部图

楼主:
三菱1号站变频器图

网友A:
有远程I/O站,变频器也是CC-LINK控制
主站那边又是两个QJ61BT11N,这个系统是不是还有其它站?

网友B:
液压站竟然没看到储能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了温控和总开关柜,每个控制柜都是一个站,变频器全部CC-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压站竟然没看到储能器
液压站只做开门,锁紧短暂使用,所以没有储能器。

网友C:
有两个QJ61BT11,空闲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