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诺尔软启面板失灵

楼主(2016-09-17):
天津诺尔软启面板操作失灵了,按哪个键都没反应但不影响运行。只能换新的,好几个都是同一个毛病,有没有知道是哪的问题?晶振还是CPU或?

楼主:
坏了当废物扔掉吧,没什么用。

网友A:
有质保吗?有的话直接让厂家或者经销商免费更换。

网友B:
薄膜按键不好了

网友C:
有显示吗?按键失灵吗?

网友D:
找个好的比较测电压或阻值,可能会发现问题,替换晶振,单片机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E:
看来是面板的通病

网友F:
这个还是找原厂处理吧!

网友G:
找厂家吧

网友H:
是不是薄膜按键坏了

网友I:
插座插针有松动接触不良不?

网友J:
有多个坏了,那么不妨看看其电路,看是不是通病;不影响运行,换新面板又可以,则应当只是面板的问题。
5楼说的,可能是个办法,先从外围元件入手;按键全部失灵,还可查其共用电路。

楼主:
有人修吗,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