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奈德触摸屏维修实例

楼主(2016-09-17):
最近接手一台斯奈德的触摸屏, 故障现象是和PLC通讯不上。
拆机检查发现,瞬态电压抑止器ZD13损坏,因无配件,便从本机USB口处拆了一个,焊接完成后试机,故障依旧。
因为之前到现场查看过,通讯插头已经烧坏了,所以判断是有瞬间高压串入,才把通讯口打坏的,所以直接更换通讯芯片U58后试机正常,收费......

网友A:
高手。
要是修复不了的案例,是不是也让你提供新触摸屏硬件+编制画面程序联机调试呢?

网友B:
楼主赚了不少吧

网友C:
收了3000费用。回扣1000左右。也可以的

网友D:
看到密密麻麻的元件,一般人也不敢修了……
楼主分析得有条理、判断步骤适当,应当有相当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