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7):
经常会这样不会自动刷新的,怎么设置啊?

楼主:
只有一个是光标,其他都是残留

网友A:
可能是卡吧

网友B:
楼主给个软件安装程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个软件安装程序吧

AutoDesk官网下载试用版,现在官网提供的是2017版本。剩下的没钱的找XX,有钱的买USB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常会这样不会自动刷新的,怎么设置啊?

显卡问题,你可以关闭显卡加速或者打开显卡加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百度找的,好大,两点几GB,你去下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软件太难用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断

网友D:
要不就是你的机器配置差,运行这么大软件有点吃力。

网友E: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可能是公版驱动的不好。另外也可以像5楼说的关闭显卡加速。

网友F:
这种情况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看看网上有没有什么防卡补丁

网友G(2016-10-24):
这个就是显卡的问题吧,,,更新驱动试试。

楼主:
我关闭了视频加速就OK了,谢谢各位热心回复

楼主:
我现在重新装了2012版,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