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7):
我有一个贝加莱的PLC,和2台伺服连接,控制电机。可是伺服的READY灯总是闪烁状态。接线,供电没问题。拨码也检查了的。也不知道还要设置什么?求告知!

楼主:
两个伺服监控是报32144的错误,不理解这个错误代码的意思。

网友A:
首先获得贝加莱PLC的使用手册和伺服驱动器的使用和安装手册,然后搞清楚PLC需要控制伺服驱动器的接线方式,是使用脉冲信号接线方案还是使用通讯数据线的接线方案,还要编制PLC控制伺服驱动器的运动控制程序。

网友B:
如果设备供应商能联系上,还是联系他们吧;

网友C(2022-04-22):
问下度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