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7):
想在家自己研究一下变频器,都是输入380,输出380的,需要通电测试,没有电源,怎么修

网友A:
搞个变压器。

网友B:
维修电源是必须的,最好有三相电源,比如小型的汽油发电机。
实在没有,购买一个380V变220V的控制变压器,反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变压器。
用变压器会不会报缺相啊

网友A:
不会,线接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变压器。
用变压器会不会报缺相啊
如果变频器报警缺相,必须人工进行屏蔽报警信号,比如修改变频器的内部参数,或者直接拆卸硬件测相电路的连接导线。

网友C:
小功率的可以用变压器;

网友D:
用变压器吧

网友E:
自制一台变频器维修电源吧

网友F:
不用的,用220变380的变压器做个直流电源

网友G:
小功率的可以用变压器

网友H:
我调参数都是用380-220的倒着用,不过带负载就不行了,除非变压器够大

网友I:
最好有三相电源.

网友J:
我记得日系的变频器可以接220V的啊,不过L1/2/3接线是要短接一下
好像是,楼主可以查一下手册

网友K:
这个建议配备一台三相发电站为佳,当然有三相市电最佳

网友L(2016-11-03):
高压功率单元怎么上电维修,

网友E:
小功率变频器的实验可以自己制作一个维修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