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6-09-17):
小车电机是变频器控制的,现在想加个行程开关控制它的速度!当行程开关工作时频率变小,当行程开关不工作的时候恢复原来的运行频率!变频器是丹佛斯的!求大神们指导一下!怎么接线和设置参数!

网友A:
用多段速,就可以

网友B:
每个变频器都用固定频率设置功能,只要选通它的控制字,就可以实现两速控制。要看丹弗斯的变频器手册。各品牌的功能操作方法不一样。

网友C:
多段速设定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设定两个固频,一个由小车行程开关控制,闭合是这个速度,另一个由开关控制,两个点互锁,保证有一个闭合,就会只有一个速度了

网友E:
多段速控制,详细看说明书……

网友F:
行程开关控制点动运行JOG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G:
说明书上有多段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