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7):
226CPU PROT0用MODBUS 和组态王通信,PROT1和HMI通信可以吗?如何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A:
没问题的 其实组态王没必要用modbus吧 直接ppi不是更好

网友B:
楼主的设想可以!赞!

网友B:
226CPU PROT0用MODBUS 和组态王通信

如果组态王还挂了其他从站,则一般走MODBUS RTU协议,如果只有CPU226 Prot 0口一个从站,则走PPI协议也可以!

网友B:
PROT1和HMI通信可以吗?

走MODBUS RTU协议或者PPI协议都可以

网友C:
S7-200做MODBUS RTU从站,功能有限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7-200做MODBUS RTU从站,功能有限制
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