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开机没显示问题

楼主(2016-09-17):
伺服开机应该显示bb的,这个不显示呢。造成开机不能回参。

网友A:
主板费了,换吧

楼主:
这么严重吗,里面没有保险吗?

网友B:
先拆开看看 搞不了就外发维修吧 我这边也可以维修的哦

网友C:
说明书有没有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D:
那个看到显示“bb”应该是伺服使能信号 没有

网友E:
对照说明书,或许能找到点线索!

楼主:
说明书是网上找的,没写这方面的

网友F:
驱动器电源部分故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驱动器电源部分故障
同意 查伺服控制电源

楼主(2016-10-17):
回复 网友G:
现在又好了,偶尔报af6

网友C:
也可能是偶尔的干扰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