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7):
我在MicroWin中创建了Modubus_Init和Modbus_Slave模块,设置PLC为从站,并且设置Q0.0为1。程序下载到PLC中能够将Q0.0置为1。然后断开网线,连接PLC和上位机的COM口,我想知道怎样使上位机和PLC通讯,是要发送指令吗?这个指令和其他串口设备的指令一样吗?我发了几个指令都没有返回。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的是S7-200还是Smart 200?是要走MODBUS RTU协议吗?这个协议是基于RS232、RS485的一种串口通信协议,有关MODBUS RTU的报文格式百度上很多的!

网友A:
如果是想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给PLC发命令的话,假设PLC从站地址为1的情况下,比如要对Q0.0进行置位的话,可以发如下命令:
01 0F 00 00 00 08 01 01 3F 55

网友A:
如果是想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给PLC发命令的话,假设PLC从站地址为1的情况下,比如要对Q0.0进行置位的话,可以发如下命令:
01 0F 00 00 00 08 01 01 3F 55

其中:
01:从站地址,指的就是PLC站地址
0F:功能码,用来写多路位变量的功能码
00:预写的寄存器起始地址高8位
00:预写的寄存器起始地址低8位
00:预写的寄存器个数的高8位
08:预写的寄存器个数的低8位
01:预写寄存器数据的字节计数,8个位变量组成一个字节,所以为01
01:预写的寄存器数据内容,最低位为1,即就是给Q0.0置位
3F:CRC校验的低8位
55:CRC校验的高8位

网友A:
如果是想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给PLC发命令的话,假设PLC从站地址为1的情况下,比如要对Q0.0进行置位的话,可以发如下命令:
01 0F 00 00 00 08 01 01 3F 55

其中:
01:从站地址,指的就是PLC站地址
0F:功能码,用来写多路位变量的功能码
00:预写的寄存器起始地址高8位
00:预写的寄存器起始地址低8位
00:预写的寄存器个数的高8位
08:预写的寄存器个数的低8位
01:预写寄存器数据的字节计数,8个位变量组成一个字节,所以为01
01:预写的寄存器数据内容,最低位为1,即就是给Q0.0置位
3F:CRC校验的低8位
55:CRC校验的高8位

上述,如果只是对一个Q区的位进行置位、复位操作的话,也可以用05功能码,命令如下:
01 05 00 00 FF 00 8C 3A

解释如下:
01:地址码
05:功能码
00 00:寄存器地址
FF:对位变量置位的数据内容,如果复位的话则为00
00:位变量的原状态
8C 3A:CRC校验

网友A:
如果是想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给PLC发命令的话,假设PLC从站地址为1的情况下,比如要对Q0.0进行置位的话,可以发如下命令:
01 0F 00 00 00 08 01 01 3F 55

其中:
01:从站地址,指的就是PLC站地址
0F:功能码,用来写多路位变量的功能码
00:预写的寄存器起始地址高8位
00:预写的寄存器起始地址低8位
00:预写的寄存器个数的高8位
08:预写的寄存器个数的低8位
01:预写寄存器数据的字节计数,8个位变量组成一个字节,所以为01
01:预写的寄存器数据内容,最低位为1,即就是给Q0.0置位
3F:CRC校验的低8位
55:CRC校验的高8位

上述,如果只是对一个Q区的位进行置位、复位操作的话,也可以用05功能码,命令如下:
01 05 00 00 FF 00 8C 3A

解释如下:
01:地址码
05:功能码
00 00:寄存器地址
FF:对位变量置位的数据内容,如果复位的话则为00
00:位变量的原状态
8C 3A:CRC校验

多余说一句:

如果要对多路Q区执行写操作的话,则寄存器起始地址必须为Q0.0、Q1.0、Q2.0等开始,寄存器个数必须是8的整倍数!

网友B:
西门子S7-200的PLC的9针串口是RS485类型的通讯端口,而一般电脑主机里面主板提供的9针串口是RS232类型的通讯端口,两者不能直接相连,需要购买端口转换器进行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群主的耐心解答,令我受益匪浅。

网友C:
用05码不是更好!

网友D:
版主讲的好详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群主的耐心解答,令我受益匪浅。
共同学习!别客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版主讲的好详细!
哪里!

楼主:
上述,如果只是对一个Q区的位进行置位、复位操作的话,也可以用05功能码,命令如下:
01 05 00 00 FF 00 8C 3A
-----------------------------------------------------
这条命令是把Q0.0-Q0.7全部置为1吗?ff表示置位的数据,应该是把8位都置为1才对吧?为什么在我这边只能给Q0.0置位?

网友E:
我用力控和S7-200smartPLC试过,完全可以的。在PLC中编写Modbus从站程序,力控组态时把PLC当成标准的Modbus RTU的从站。通讯用USB转485串口。

网友F(2018-06-24):
回复 网友E:
您好,能加一下QQ吗?正在用力控开发工程,遇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在茫茫网路中相遇也是一种缘分,希望能一起探讨工控知识。QQ:1401485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