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7):
本来打算用三菱,但老有人给我说三菱不好,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想教一下,200用什么伺服系统好,不要西门子的伺服系统哟

网友A:
我不敢说西门子不行,但是给你一个图片:
注意:这个柜子里面只有一个西门子开关电源是AC220V电源,其余都是DC24V,反正西门子就这么起火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每次都有你,西门子跟你有仇,我跟你没有,不要答否所问,那个一看就是短路,各人输入接错了才烧的

网友B:
只要确定了使用脉冲信号连接进行控制,而不是通讯端口进行控制,随便用什么品牌的伺服驱动器都是可以的,选型的原则:选用自己熟悉或者曾经使用过的品牌,然后按照预算选择具体型号。

网友C:
尽量用smart200
200基本要停产了。

网友D:
市面上成熟的公司的伺服产品都应该可以。三菱也没啥问题,虽然不推荐使用日系。

网友E:
欧姆龙的吧.

网友C:
台达 国产好点的伺服都可以

网友F:
做运动控制除非客户指定不然我肯定不会用西门子去做。

网友G:
台达可以.

网友H:
嗯,在我的印象中,上述提到的都在大批量的应用。应用同样是一门科学,部件可靠性高自然会提高整体的可靠性。但同样要从整体出发,部件可靠性仅仅只是一个因素而已。能把“可靠性不高”的部件用好,我想才能最佳展现个人的能力。

网友I:
控制方式这么通用,哪个品牌的都可以

网友J:
使用、维保、设计等原因;各家有各家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