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7):
这个图标是做什么用的?图纸安装好是黑色的背景,点一下成了白色,再点一直都是白色的,请教怎么弄才能变回黑色?

网友A:
左下角有模型和布局空间点击模型空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角有模型和布局空间点击模型空间就好了

试过了,不行

网友B:
你现在正在学习软件的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正在学习软件的使用吧!
对,以前32位系统的时候用2008版,虽然慢点但也能画出来。现在64位系统用2016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标是做什么用的?图纸安装好是黑色的背景,点一下成了白色,再点一直都是白色的,请教怎么弄才能变回黑色?

点击模型切换到模型空间,然后点击右侧的最大化视口按钮。

网友D:
这是哪个软件?
不像CAD啊!

网友E:
回复 楼主:
正版的2016吗?我的WIN10安装的2014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哪个软件?
不像CAD啊!

就是CAD2016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版的2016吗?我的WIN10安装的2014

X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标是做什么用的?图纸安装好是黑色的背景,点一下成了白色,再点一直都是白色的,请教怎么弄才能变回黑色?

点击模型切换到模型空间,然后点击右侧的最大化视口按钮。

试了一下你说的可以了,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呵呵!
刚才我专门试验了一下
还是右下角  最大化视角   就回去了!

网友F(2017-11-09):
点最大化仍然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的最大化还是有个淡蓝色的外框。如下图: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点击这里切换:

如果没有,则进入选型,进行设置。

网友G:
文件名标签上悬停一会,,,然后出现【模型】和【空间】选项~~~

网友H:
回复 网友F:
你好这CAD怎么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