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8):
怎么测量,链条太紧会损坏轴承,太松会跳齿轮外面

网友A:
这个哪有测量的,都是可以调节的,去哪配正好的的啊?!反正我是没看到过!

网友B:
楼主能具体说一下什么链条吗

网友C:
这个主要屏经验!链条调整后还会因磨损变松,要注意! 最好加张紧装置

网友D:
做链条输送或者皮带输送怎么能不加张紧。。。

网友E:
这个设计的时候,都有调张紧的,是方便更换链条,调节张紧的。

楼主:
有些机械师傅都是用卡尺测直径还是分度圆

网友F:
采用链传动、皮带传动,都需要考虑相应传动工质拉伸后长度延展问题,说简单一点就是做一个可以调节长度机构罢了

网友G:
什么都不能调只能加个张紧轮啊。

网友H:
一定要能调的

网友I:
调整涨紧轮,链条传动一般没有那么精确,调至微松状态即可。

网友J:
太紧是会损坏轴承
张紧度调节!

网友K:
加张紧轮吧

楼主:
我看链条没有加张紧轮就是两个齿轮,一根链条

网友L:
去看看山地自行车是怎么搞的?

网友M:
链轮和链条配套型号,算好长度,张紧机构是否投入看实际情况

网友N:
摩托车428的链条上下拉动距离10-15cm就行

网友O:
首先纠正一下,应该是链轮不是齿轮。

这种配合一般都是加张力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