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8):
因为modbus用的多,三菱很不方便,看大家说信捷还可以,想试下
请教用过的前辈,三菱与威纶屏通信时,直接选到型号就行,信捷plc与威纶通讯时,有得选吗,还是要用modbus?
modbus不如直接选到型号,调用地址来的方便

网友A:
选信捷XC的就可以了。比较容易。

网友B:
选信捷PLC可以,选MODBUS RTU也可以

网友C:
可以选信捷的驱动,也可以选MODBUS的驱动!

网友D:
威纶可以直接支持信捷XC系列P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威纶可以直接支持信捷XC系列PLC的;
收到,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