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8):
你好:Cox-programmer7.3软件我已下载,但是软件中找不到:在线PLC(读取),你能告诉我:用这个软件怎么来在线读取电气设备上欧姆龙PLC程序呢?

网友A:
软件可以用的
CPM1A比较简单了。

楼主:
这位师傅如果软件可以用的话,怎么来读取设备上的PLC程序,我是想把程序打印出来留用。

网友B:
首先从PLC传送程序到电脑才能打印程序。

网友C:
首先要设置通讯参数,通讯上了,菜单就看见了。

网友D:
应该是PLC-自己在线,或者直接工具-PLC备份工具

网友E:
呵呵;软件是没有问题的;
CPM1A系列连我最早用的CX-programmer2.1版本都支持了,不用说V7.3;
电缆是不是对的,在软件里要先在线,然后才能上传;

楼主:
请教怎样才能把PLC梯形图传送到电脑上,软件上怎么操作?

楼主:
请说得具体点,我三菱软件懂一点,欧姆龙手持偏程器用过,但欧姆龙软件我没有使用过,所以请你说得越具体越好。

网友F:
找人教教软件使用

楼主:
设备ple程序已上传到软件欧姆龙C7.3上,我想把它打印出来,但打印溜揽中文注释变成了数字字母,请教我要怎么设置打印有中文注解呢?

网友B:
看看打印布局吧。

网友G:
打印出来不是一大堆啊?电脑上看不好吗?

楼主:
我点设定页布局在打印条注释打勾后溜揽打印还是没有中文字幕。

楼主:
设备plc程序已上传到电脑欧姆龙软件C7.3,我想用这程序复制到word文档中去编文稿,请教一下怎么操作把程序搬到文档word?

网友H:
软件上方有一个带弯线的黄色三角形图标,这个就是在线,点击就会弹出连线方式给你选择

网友B:
回复 楼主:
去这里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1062看看吧。

楼主:
我已下载了AdbeRdr940软件,可是plc程序打印时,对话框,打印机名称上怎么找不到adobe  fdp这个格式,程序只能打印,不能转换Word文档里?我要把程序写到一篇论文里面,求助各位大仙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安装的Adobe Reader版只能阅读PDF软件,要安装Adobe Acrobat Pro或Adobe Acrobat DC版才能编辑PDF软件,生成Word文件等。

楼主:
请问到哪里下载?

楼主:
我安装了Adobe Acrot DC版,plc打印时,怎么找不到Adobe fdp这个格式,程序还是不能转换word文档?

网友H:
楼主还是不明白的话,请4008204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