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问题

楼主(2016-09-18):
触摸屏,三菱plc现在触摸屏坏了,想改成按键起动停止,想问前辈在程序里找那个点,就是触摸屏起动程序的地方,这么找呀,急死我了

网友A:
触摸屏连接的一般都是M继电器,首先你要把PLC程序读明白了才好找到是哪个继电器

网友B:
找启动那个输出动作了。再对应找m点

网友C:
楼主把程序贴上来我们一起帮你找找。

网友D:
有PLC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E:
触摸屏只是启动的吗?
最起码触摸屏用来调整相关参数、监视报警信息......
你的其余参数不需要修改啦??

网友F:
从输出等,反过来查找,看由哪个M控制(找到相当于起动停止的M)。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触摸屏只是启动的吗?
最起码触摸屏用来调整相关参数、监视报警信息......
你的其余参数不需要修改啦??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楼主:
触摸屏就是起动停止,看报警和和手动单独操作一个电机

楼主:
我只想能改成起动plc让他自动的转起来就可以了,别的就不想那复杂,程序我发不上去,师傅愿意指教我就用qq发给你

网友H:
回复 楼主:
真会干活

网友E:
得了,你发一下程序,但是要注明电机是那个Y点驱动的

网友I:
这恐怕不好找吧?除非你很在行。

网友J:
触摸屏不应该只有启动停止功能吧!
有没有参数设置?
改了这些功能如何实现?

网友K:
只要按键起动停止.其他不要吗?

网友L:
找到输出点,倒推找到M点,仿真试一下。

网友M:
先搞清楚PLC及屏的程序再说;

网友N:
搞清楚输出点对应的功能;反推、搞清楚了后加入相对的X点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