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改程序

楼主(2016-09-18):
台达PLC如何实现在先修改程序,如何操作,求指教

网友A:
先进入线上模式CTRL+F4 再CTRL+ALT+E 就可以在线改程序了,改完程序后CTRL+SHIFT+F8

网友B:
楼上正确   但是都是快捷方式

网友C:
哪一个编程软件;
可参见软件自带的“帮助”相关项(指令装置在线更新),并留意其说明。

网友D:
我记得有一位老师曾说过;要学会看帮助,帮助是最好的老师,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经常看,不过也是选择性的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说得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E:
快捷键最方便
也可以在菜单栏里面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有一位老师曾说过;要学会看帮助,帮助是最好的老师,呵呵!
帮助最常用是查看特殊继电器特殊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有一位老师曾说过;要学会看帮助,帮助是最好的老师,呵呵!
帮助最常用是查看特殊继电器特殊寄存器
例如D1216是特殊寄存器吧,在帮助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