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8):
用60可以吗,还是需要两倍

网友A:
用100的吧!我们这60A的用来控制1.5千瓦的电机都缺相,正泰的

网友B:
空气断路器的选型没有这么随便吧。

空气断路器的选择与负载特性有关。选得不合适,比如选小了,“保护得”过分了;选大了,自然保护就失去了效果。

建议看看样本手册,一般手册中都有一些选型规范等等。

网友C:
使用DZ15-60的断路器就行了。

网友D:
用60的试试,如果不行就换100的

网友E:
你的负荷是什么?
可以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100的吧!我们这60A的用来控制1.5千瓦的电机都缺相,正泰的
我用的好好的,没这么差劲啊

网友G:
仅仅是根据电流大小选择是可以了,但是同样的电流的断路器还有好几种型号,还要根据所控制设备的性质区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用100的吧!我们这60A的用来控制1.5千瓦的电机都缺相,正泰的
这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I:
回复 网友A:
买到山寨货了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F:
你别真说不是哦,正泰这个应该不会有假货吧?德力西的就更差劲了,记得有次采购买了批德力西的回来,新装的控制几百瓦的风扇都能缺相烧,唉

网友A:
回复 网友A:
20A不行就换40A的都有缺相情况

网友J:
看你的负载是什么

网友F:
回复 网友A:
我用着还可以,毕竟价格便宜

网友K:
是控制一台设备吗,是什么样的负荷、工作中负荷是否有变化,线径如何。
想来,开关满负荷情况下,都应当可以长期工作,当然与环境等条件有关系;或安装时,可查看一下其说明书。

网友L:
可以用.但要看负荷.如起动电流过大就不行.

网友M:
40A要看是什么负载,按照1.5倍选择适合风机水泵,按照2倍选择适合重载设备,具体要看电流的波动状态,个人经验

网友N:
你是什么设备呀,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O:
看负载、正常情况下开关的整定电流大于等于负载电流就可以、开关跳闸一般为1.2倍额定电流小于2小时、2.5倍额定电流大于1秒小于120秒;大于5倍额定电流小于0.1秒;最后是分断能力这个需要计算短路电流小于分断容量否则也会烧开关的

网友P:
看实际负载电流和启动电流

网友Q:
什么负载呢?参数?

网友R:
如果不频繁启动的话,应该可以的

网友S:
根据启动频繁的情况而定吧,要是行车的话最好用100A 空开,一般电机的话用63D 空开就可以了啊。

网友T:
直接启动电机就是要2.5倍额定电流的。

网友U:
电机的话用D60

网友V:
正常情况就是多大负荷就用多大空开,但一般都为了保证不跳闸带来麻烦,都选大一点的!

网友W:
你的负荷性质没说不好说,用60A的一般都没事的,除非质量有问题

网友X:
我只用过ABB和施耐德的,1.5倍没什么问题

网友Y:
没有问题

网友Z:
需要看是什么负载,照明类的用1.5倍够用。电动机类的,尽量大一点。

网友AA:
40A工作电流,用60A的开关,我就这么用。选大了花钱多,老板不同意。嘻嘻

网友AB:
 用100A的吧。

网友AC:
回复 网友A:
买到假货了,我还遇到一个电工十几块钱买了 个cdm100  的香港德力西 ,带水泵老跳闸,他就一直启动,结果烧了一台潜水泵。

网友AD(2016-10-21):
用d型的空开

网友AE:
回复 网友A:
正泰真有这么差么,不要吓我啊,我的新装机台部分用正泰